电池充电电路使能

楼主(2019-04-24):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要在充电IC上面加入一个软件使能的功能,控制是否关闭温度检测功能,强制充电,我想了一些电路,但是因为TS监测电路电流非常低,只有45uA,总是会对正常的温度检测电路造成一定的影响,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纯机械的模拟开关?

网友:
    您这里又是要做软件使能,又要做机械开关?没明白什么意思呢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你是設計類似 IoT 那種需要極省電的產品,連這 45uA 都需要計較。

可以在 NTCGND 之間,串一個 N 渠道的 MOS 管當開關,Gate 用 DC+ 的分壓做使能Enable),見過這樣的設計。

N 渠道的 MOS 管的 RDS(ON) 只有數十對於數大小的 NTC 是沒有影響的。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版大果然见多识广,小弟甚是佩服!!!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我再解释下我的意图:BQ2490具有温度保护功能,超出一定的保护范围内就无法充电了,实现方法是电池的内部有一个NTC。
    但是我们需要在一些状况下即使超出温度范围,也要能够充电,所以需要有一个电路进行软件的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解释下我的意图:BQ2490具有温度保护功能,超出一定的保护范围内就无法充电了,实现方法是电池的内部有 ...

一樣如我上一貼,用兩個 N 渠道 MOS 管當開關,TS 管腳下來並接 NTC 和 10K 歐姆電阻,再各透過一個 N 渠道 MOS 管接地。

用 Gate 當開關控制,想要做溫度偵測就讓 NTC 接地。想強制充電就讓 10K 歐姆電阻接地,藉以欺騙 Charger IC 溫度都是對的。

网友:
    補充說明︰

    • 單片機如果也是吃電池的電,當沒有電池或電池耗盡時,將無法讓 NTC 接地進行充電。若有這種疑慮,需設計 DC+ 也能供電給單片機的電路。
    • 電池溫度保護是一種安全機制,取消這種保護、需要承擔一些風險,在安規上可能也不允許這樣做。

网友:
    但是因为 TS 监测电路电流非常低,只有 45uA,总是会对正常的温度检测电路造成一定的影响,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纯机械的模拟开关?

    要不要做溫度偵測的條件什麼,這個比怎麼設計使能電路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樣如我上一貼,用兩個 N 渠道 MOS 管當開關,TS 管腳下來並接 NTC 和 10K 歐姆電阻,再各透過一個 N 渠 ...

不用这么复杂,直接把在TS脚串一个N-MOS就可以了,用外部的电源做控制,软件不做控制时,默认启动温度检测;只有当软件认为需要的时候,关闭MOS即可,BQ24090会正常充电。

网友:
    可以用一個single pole double through 好开关IC, pole 接TS, 兩個 through 各接NTC 和10K(这理假设你是用10K的NTC).

网友:
    弄清楚电池用的是PTC还是NTC,然后并接或串接电阻,控制温度检测是否失效就可以了。
要实现使能控制:并接时电阻一端接9(TS),另一端接使能脚;串接时,电阻一端接9(TS),另一端接电池温敏电阻,然后电阻并接一个Mos管,用使能脚控制。

网友:
    没看明白意思

网友(2019-05-31):
说白了,就是降低电池NTC的作用,串联一个电阻就行。1 i: S' [( A/ G
实现控制的话,让串联电阻失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