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型DCDC的开关频率为何会有抖动

楼主(2019-04-24):
哪位大神可以给讲一讲,BUCK型DCDC,使用示波器测量其开关频率的位置处,波形为什么会有抖动呢?是和负载有关系吗?
本来想贴个图的,不知道怎么传不上去。。。

网友A:
几个方面可以分析下:
1、测试时采用的上升沿触发,而非下降沿触发,上升沿单边不抖动说明是正常的,下降沿因反馈调整电源输出,可能有些许抖动;
2、检查反馈电路电平是否无干扰信号;
3、稳定性不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尝试改善:
      3.1、调整输出电容的大小,但效果不会很明显;
      3.2、调整输出电容的ESR,如并接、减少、更换电容,效果明显;
      3.3、补偿电路参数调整,对稳定性特别敏感,调整时需注意;
      3.4、上述其它参数调整,效果不明显。调整参数时,最好有电源测试设备,能看到Bode图,否则,就只能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方面可以分析下:
1、测试时采用的上升沿触发,而非下降沿触发,上升沿单边不抖动说明是正常的,下降 ...

非常感谢,我会按照你说的在试一试的。顺便问一句,EDA365微信公众号的版主是不是也是您!

网友:
结果如何?可否更新一下?谢

楼主:
重新试了一下,把负载变重之后,开关频率处的波形正常了很多,边沿也没有了抖动。疑惑的是为什么在轻载下,开关频率的波形会有抖动,把负载变大就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方面可以分析下:
1、测试时采用的上升沿触发,而非下降沿触发,上升沿单边不抖动说明是正常的,下降 ...

請問波德圖看圖有幾個重點??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试了一下,把负载变重之后,开关频率处的波形正常了很多,边沿也没有了抖动。疑惑的是为什么在轻载下, ...

輕載??跟電感有無關連??或者是ic的特性就是如此??

网友B:
应该和器件的调制模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器件的调制模式有关。

正解,我所使用的这颗DCDC是调整开关频率的,占空比不变。

网友:
这种DCDC是要带假负载的,尤其在有待机需求的手持设备中不适合使用。

网友:
这个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看是PWM还是PFM了

网友(2019-05-28):
學習了,這裡真是個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