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心得体会、使用感受

楼主(2019-04-25):
工程建立以及原理图绘制

我们要绘制一个电路,首先要新建一个工程,工程是为了很好的管理我们的文件。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工程应当包含4个文件,分别是:原理图文件、PCB文件、原理图库、PCB库。新建完工程我们就应该分别去创建这4个文件了,建完工程后创建的文件会自动添加到刚才的工程当中去;当然,我们也可以手动添加已经存在的文件到我们的工程。这样,我们的工程就已经完备,可以开始绘制我们的电路了。

双击打开原理图文件,可以看到一张有很多网格的纸,在这张纸上我们可以放置我们的元器件上去,然后经过连线,一个简单的电路就可以完成。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元器件从哪里来?一般当我们安装完AD软件后,软件会给我们自动安装两个基本元器件库,其中一个库中包含了常用的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基本元器件、另一个库中则包含了常用的接插件,比如排针之类的。另外,我们也可以手动添加另外需要的库到我们的工程,过程不再赘述;我们之前创建的原理图库和PCB库也算是我们可以用的库,只不过现在里面还是空的,需要我们自己绘制需要的元器件。

在这里需要注意几点:

默认的图纸大小是A4的,我们可以先预估一下整个电路需要的纸张大小,比如我们这个电路A4就不够,可以设置为A3;如果开始的时候不设置,绘制了一部分再设置的话可能会让部分元器件跑到图纸外面。
图纸上右下角的标题框是我们不需要的,可以取消勾选让其不显示。
图纸上拖动元器件时每次移动的格点大小也可以进行设置,可以解决器件无法对齐或者位置看着不舒服的问题。
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可以按照电路功能一部分一部分的的绘制。分开绘制,可以让电路图看起来很清晰。
要灵活使用Net,在一些不便于连线或者连线会很长的地方可以放置Net,相同Net的结点是电气连接的,这样可以让电路看起来更加简约美观。
绘制完成之后,可以加上框线将各个模块划分开,必要时可加文字说明,这样可以让电路看起来很清晰。
绘制完成可以编译一下,软件可以自动帮我们找到并提示出现的错误。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

库的绘制

在我们绘制原理图的时候,经常会碰到在标准库中找不到的器件。这时候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到网上下载包含这个器件的库并加载到我们的软件中;另一种需要我们自己来绘制元件库。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自己来绘制所需要的元器件的。一般来说,元件库包含原理图库和PCB库。那这两个库有什么区别呢?顾名思义,原理图库就是这个元器件在原理图中呈现出来的样子,PCB库就是元器件在PCB中的样子。一个库中可以包含有很多个元器件。我们要做一个PCB板,一般的流程都是先绘制原理图,然后再将器件导入到PCB中,然后进行布局布线。

PCB库中存放的是元器件实际的尺寸封装,我们在原理图中放置的每一个器件都应该是有封装的,那样才能成功的导入到PCB中并进行后续操作。在绘制封装的时候,最好一次性将元器件的原理图库和PCB库都画好,并建立对应关系。

例如我们在标准库中找不到CH340这个芯片,那我们就需要自己手动绘制。打开我们创建的原理图库文件,新建一个新的器件并改名为CH340。这时候我们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个这个芯片的datasheet,有一个网站(http://www.alldatasheet.com/)可以下载各种芯片的数据手册,在数据手册里我们可以找到芯片的引脚图,在原理图库编辑界面,先放置一个矩形,然后依次添加引脚并根据数据手册上的引脚名重命名。

在添加引脚的时候要注意有一端是有个X号的,这端是有电气属性的,应该放置在外侧,这样才好绘制原理图的时候与其它器件相连。另外还需要注意引脚的两个编号,有一个是引脚的名称(Display Name),这个就写按照芯片手册写引脚的名称即可,另一个Designator一定不能乱改,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数据手册上给出的从左上角为第一脚,逆时针递增的顺序排列。为什么不能改呢?因为这个编号决定了在PCB中引脚的位置。

在我们绘制PCB库的时候,一定要对照数据手册上给出的尺寸大小来绘制。一般芯片的数据手册上都会给出这款芯片是什么封装,或者直接给出尺寸。如果芯片手册上说明了芯片的封装没有给出具体尺寸,我们直接去百度上查找这个封装即可得到具体的尺寸。

例如我们刚才绘制的CH340芯片,在芯片手册上看到它是ssop-20封装,这是一种贴片的封装,到网上可以查到这个封装的具体尺寸。然后就可以开始绘制了。这个很简单,其实就是放了20个焊盘上去,在放置焊盘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改其属性,直到符合芯片的要求,然后依次放置。在放置焊盘的时候要把握好间距,这个可以借助于坐标来对准。

在放置焊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其Designator属性,我们发现在绘制原理图库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我们知道在绘制完元件原理图后是需要为其添加PCB封装的,那么软件是怎么知道原理图库中的引脚和PCB库引脚的对应关系的呢?答案是依靠Designator。原理图库和PCB库中Designator相同的引脚是电气连接的。一般而言,我们会将左上角作为芯片的第一脚,然后逆时针递增,我们发现这和我们绘制原理图库的时候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通过这种做法,会将我们的引脚一一对应起来,不容易出错。

另外,在放置完焊盘后,最好在丝印层添加一个框将芯片框起来,这样在PCB打出来后就能够很清晰的区分每一个器件。

除了自己手动一个个的绘制,也有更加简单的方法帮我们绘制封装,那就是直接复制标准库中的做简单修改或者直接从网上下载别人绘制好的封装。一般有些芯片在其官网也能找到封装。所谓封装,可以理解为一种行业规范,大家都遵循这个规范,比如我们说DIP8,大家都知道是长什么样,所以只要我们遇到的不是很偏门的器件,我们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现成的封装,这样可以省去很多力气。

但是刚开始还是自己绘制比较好,不要直接拿别人画好的。再简单的事情,只有自己体验过了才能真正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况且这个过程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很娴熟的掌握的。

有很多器件是同样的封装,比如我们讲0805,它可能是电容、电感、电阻等等,那软件怎么知道哪个是哪个呢,所以当两者都绘制完成之后,还需要最后一个步骤才算完成,那就是给原理图库和PCB库建立对应关系,这样当我们器件放置到原理图的时候,对应的封装也就跟随着,最后导入到PCB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

对于以上所说的,并没有涵盖所有的方面,只是在绘制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几点,以后的学习中还是得多练,才能积累更多的经验,才能更少的犯错。

PCB绘制

当原理图绘制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器件导入到我们的PCB中进行布局布线了。在导入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将哪些器件导入,比如我们要将原理图中的部分电路绘制成PCB,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只选择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器件,导入的时候注意最后一项Room是我们不需要的,可以取消勾选。然后点执行更改即可,这时候我们可以点一下只显示错误查看有没有全部成功导入,如果没有错误那就可以将这个界面关闭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PCB界面看到我们的器件已经导入进来了,一般都会在右下角,还能看到很多白色的线条,这些线条就是在原理图中电气连接的线,我们连线的时候就要沿着这些线来连。

绘制PCB首先要对元器件进行合理的布局,一般我习惯上先给核心器件选好位置,然后以此开始延伸扩展,完成初步的布局,然后再检查进行一些微调就可以开始布线了,在布局布线的时候一般需要遵循以下几点:

各个功能模块尽量绘制在一个区域内,不要放置的很分散。
芯片周围去耦电容的放置要尽量靠近芯片引脚,否则可能会影响其效果。
电源部分要注意滤波电容的位置以及相关的走线,电源线的引出应该是在滤波之后,也就是说电源进来,先经过滤波,然后再从滤波之后的这个点引到后面的器件,否则可能得不到较好的滤波效果。
电感下面尽量不要走线,很可能会造成干扰,一些重要的芯片下方也尽量避免放置其它元器件。
尽量避免走平行线,特别是两根电源线,这样会产生等效电容,影响电路效果。
一般尽量遵循一面走横线,另一面走竖线的原则,这样有利于我们的走线,也可以避免两面线相互平行的情况,有利于改善电路效果。
走线的时候转折点尽量不要出现锐角,钝角最好,实在不行可以一点一点用钝角弯过去。
一般,走线的宽度应该遵循:地线>电源线>信号线。
刚开始学习都喜欢用自动布线,但实则自动布线可以说并不是很智能,布出来的线虽然可以走通,但可能并不是很美观,并且电磁兼容的效果可能会很差。所以还是自己慢慢手动布线比较好。

在完成布局布线之后,可以在禁止布线层画一个框,用来表示板子的边界,一般做板的时候商家看到外侧的禁止布线层就会知道这是板子的边界了。最后还需要对板子进行铺铜,铺铜的时候可以选择铺实铜还是铺网格铜,因为热胀冷缩,一般高温工作的板子网格铜应该效果比较好。铺铜的时候可以将铜连接到地,扩大地的面积,提高板子的电路效果。一般为了减小板子的体积以及更好的走线,也可以布线的时候不布地线,最后统一铺铜将其连接起来。

布局布线以及铺铜完成之后,可以对我们的PCB进行电气规则检查,通过这个可以发现板子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有什么地方的线忘了连接,或者哪两根线靠的太近,都会给我们提示,然后我们可以回去修改对应的地方来完善我们的板子。另外,我们要学会利用规则,通过规则我们可以设置我们的线宽限制、间距等诸多因素,电气规则检查的时候就会按照我们设置的进行检查,将不符合要求的地方指出来。当然我们规则的制定也要有依据,要知道现有的工艺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规格,或者是不是会比普通的工艺高出好几倍的价钱,这些都要考虑。

在绘制PCB的时候要时刻注意电磁兼容效果,当然这个不是一朝一夕能掌握的,学到的理论只是还需真正的去实践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必须慢慢积累沉淀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
---------------------
作者:zhod

网友:
AltiumDesigner上手容易,作为入门不错

网友:
Altium Designer  挑选工具 显示和隐藏 有待改进。

网友:
从DOS下的TG开始用到ADXXX为啥不能直接输入坐标,不能像CAD那样用滚轮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