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导入坐标怎么选

楼主(2019-04-25):
die导入坐标怎么选?如图,选哪一个呢

网友:
一个是绝对坐标,一个是相对坐标

网友A:
die是什么信息,就用什么坐标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e是什么信息,就用什么坐标导入就可以了

嗯。了解了,看die给定的坐标是什么,就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