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不够用可以用另一51单片机来使用吗?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9-04-25):
51单片机io口不够用可以用另一51单片机来使用吗?该如何实现

我做智能小车加了几个模块沾满单片机io口了! 现在51单片机io口不够用可以用另一51单片机来使用吗?该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A:
有扩展IO口芯片 或者用两个单片机 串口通讯即可

网友:
加一些74HC574之类的芯片,然后改下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扩展IO口芯片 或者用两个单片机 串口通讯即可

用两个单片机 串口通讯整合意!两个单片机该怎样接线呀?p3.0和p3.1对接 然后共地即可??

网友B:
你是想用vcc和gnd吧,,把单片机上这两个引脚引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用vcc和gnd吧,,把单片机上这两个引脚引出来就行了

这样就可以了?其他io不用连接的嘛?

网友C:
R接T,T接R,地线接地线,,,一个发送指挥另一个干活,干完活并反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R接T,T接R,地线接地线,,,一个发送指挥另一个干活,干完活并反馈结果

nice   谢谢这么说 就有个概念了 剩下就交给我了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可以用595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