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多边形焊盘或者说异形焊盘

楼主(2019-04-25):
如何绘制多边形焊盘或者说异形焊盘?请指导

网友:
放一个焊盘,再放一块 铜箔,铜箔形状和想要的异形焊盘一样即可,记得要加solder阻焊层;

网友:
    可以用绘制铜皮方式代替。

网友:
    绘制铜皮 记得加solder, paste

网友A:
上面各位说的都对,这里详细说一下:
1、使用Place菜单下的Solid Region绘制异形焊盘,例如在Top Layer绘制
2、复制该异形焊盘,分别粘贴到Top Paste(出锡膏工艺钢网时要用到) 和Top Solder(将铜皮露出来)层
3、Top Solder层的焊盘应比其他两层稍大一点,例如每侧超出0.1mm
4、放置一个正常焊盘到异形焊盘的中心位置,因为上面画的异形焊盘没有位号(Designator),用这个正常焊盘来代表
至此,一个异形焊盘绘制完成,若需要多个,复制粘贴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各位说的都对,这里详细说一下:
    1、使用Place菜单下的Solid Region绘制异形焊盘,例如在Top Layer绘 ...

这个很详细,点赞

网友:
若较为复杂且空心的异形焊盘,步骤:
1.用2D线或弧线按照尺寸规格在电气层绘制好封闭的线段,选中该线段环,工具/转换/选中元素创建区域,就可以创建一块铜皮;
2.设置该铜皮阻焊和助焊负片参数,助焊不放大,阻焊放大0.1mm就行;
3.从焊盘库调用一个做好的焊盘孔,放置到异形焊盘的要求位置以提供管脚号,方便后面逻辑封装和PCB封装的管脚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