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源蜂鸣器一直响个不停。因为定时器都被占用,只能用延时实现响的时间

楼主(2019-04-25):
为什么无源蜂鸣器一直响个不停。因为定时器都被占用,只能用延时实现响的时间

#include <reg52.h>  //器件配置文件

   sbit SPK=P1^0;           //蜂鸣器引脚

/*********************************************************/
void delayu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7; i++)
;}

}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int  j;

        SPK=0;
 = 60;
hile(j>0)

   SPK = 1;
               delayus();  //高电平
                        delayus();

   SPK = 0;
                delayus();  //低电平
                         delayus();

   j--;
                 }

}

楼主:
这段程序本来是我调用蜂鸣器响的函数,但是一旦调用,进入蜂鸣器的函数,就进入死循环再也出不来。已经检查过无源蜂鸣器可以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

网友A:
看你这程序,不知道是让它响一声就停了,还是连续响60下,就停。。还是让它一直响下去。。。。延时长一点,声音就是一声一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程序,不知道是让它响一声就停了,还是连续响60下,就停。。还是让它一直响下去。。。。延时长一点, ...

是想让他j=60循环完了就不再想。现在就是程序烧上,就一直响个不停。是不是单片机把这个主函数运行完会重新运行啊。所以就一直响

网友B:
你的延时比较短  且在死循环中出不来   在一直循环    所以一直再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想让他j=60循环完了就不再想。现在就是程序烧上,就一直响个不停。是不是单片机把这个主函数运行完会重 ...

你改成for循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延时比较短  且在死循环中出不来   在一直循环    所以一直再响

能不能解释一下怎么就死循环了。j不断减减,满足条件不就跳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成for循环试试

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一下怎么就死循环了。j不断减减,满足条件不就跳出来了吗

while(j>0)这个是一直满足条件的   所以一直在while中循环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
j--;不会一直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