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 17.2快捷键不灵

楼主(2019-04-25):
17.2的快捷键老是用着用着就不灵了,要重启软件,隔段时间又不行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env文件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v文件不对吧

env应该没有错,因为重启软件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然后用着用着,快捷键就不灵了

网友:
估计软件有bug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难道是我人品问题

网友:
替换一个新的env文档试试,还是在记事本自定义快捷键插入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