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和lcd问题

楼主(2019-04-25):
时钟芯片和lcd问题

以下是时钟芯片通过lcd显示,lcd写指令LcdWriteCom()括号里的是什么?怎么查的?求大神指教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网友A:
是1602液晶屏吧,第一行显示年月日,第二行显示时分秒

网友B:
括号里面的是你要写的数据,time应该是时钟的时,分,秒等参数的值,读取时钟信息的时候可以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602液晶屏吧,第一行显示年月日,第二行显示时分秒

对啊 那你知道括号里代表什么么 是显示屏上显示数据的位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括号里面的是你要写的数据,time应该是时钟的时,分,秒等参数的值,读取时钟信息的时候可以获得

不是 我说的括号是这个括号里的LcdWriteCom(0x80);

网友C:
0x80表示1602的第一行的起始位置,0x80+0x40表示1602的第二行的起始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 那你知道括号里代表什么么 是显示屏上显示数据的位置么?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比如上面一段程序啊。LcdWriteCom();是写指令。(0x80+0x40)代表从1602的第二行起始位置显示,1602每一行有16个字符,当然你也可以从第二行第二个字符开始显示如: LcdWriteCom(0x80+0X41);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这两行嘛,就是将数组TIME[2]里面的数据高八位和低八位分别显示了(注:这是我猜的,就看你怎么存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x80表示1602的第一行的起始位置,0x80+0x40表示1602的第二行的起始位置

这个你是通过什么知道的 能具体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是通过什么知道的 能具体点么

这是规定,单片机书里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