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的电路描述

楼主(2019-04-25):
在运行于Windows环境下的Pspice中,均采用图形方式描述需要仿真的电路。即在PSPICE提供的绘图编辑器中,画出电路图,并将其存为扩展名为sch的图形文件(计算机自动生成扩展名)。电路中用到的元器件、电源和信号源可从PSPICE提供的库中直接调用。
  一个完整的电路,不仅包括电路的结构,而且还包含各元器件、信号源及电源的有关参数。电路的结构可以通过元器件符号以及它们之间的连线来描述;而参数则是在元件属性(Attributes)中描述的。描述一个元器件通常包括元器件符号名称、元器件在电路中的标号、元器件参数值等几部分内容。由于有源器件的参数较多,它们不直接在属性中给出,而是用专门的模型(Model)来描述,属性中只给出它的模型名称。仿真时,PSPICE从模型库中调出该元器件的参数值进行仿真。下面对电路元件的描述作进一步的介绍。

1. 电阻、电容和电感
  在符号库(*.slb)中分别用关键字R、C和L来标识电阻、电容和电感元件(PSPICE中的元器件关键字见表1.3.1所示)。在电路中以关键字开头,后跟长度不超过8个字符的字母或数字作为它们的标号。例如,R2、Ce、L5。它们的参数在元件属性的value项中定义。例如,value=10k。另外,在IC项中还可以设置电容的初始电压和电感的初始电流。R、C和L是不带模型的元件,因此,在做统计分析时必须将它们换成具有模型的元件,如Rbreak、Cbreak和Lbreak分别是带模型的电阻、电容和电感元件。

2. 有源器件
  有源器件在符号库中的名称(NAME)通常以关键字开头,后跟长度不超过8个字符的字母或数字命名,如Q2N2222表示一种NPN型BJT。74系列的数字集成电路芯片以它们的型号作为元器件名称。

  有源器件的参数均在它们的模型中描述。在PSPICE中是按器件类型(DEVICE-TYPE)来建立模型的,这些类型如表1.3.1所示。同一类型的器件有相同的模型结构,只是具体参数值有所不同。例如,Q2N2222和Q2N3904均属NPN型BJT。

  在模型库中,有源器件的模型名称(MODELNAME)与符号库中器件名称的命名方法类似。符号库(扩展名为slb的磁盘文件)与模型库(扩展名为lib的磁盘文件)是通过模型名称建立联系的。例如,Q2N2222、Q2N2222-X。

  电路仿真的精度主要由元器件所选用的模型和模型参数来决定。PSPICE中选用了较精确的模型,其模型参数也很多,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其中许多参数。PSPICE在分析时使用这些参数的缺省值(default value 计算机自动给出的值,也称为默认值)。表1.3.2中给出了几种器件常用的模型参数。

3. 信号源及电源
  在电路描述中,信号源和电源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电源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信号源。在PSPICE中,信号源被分为两类:独立源和受控源。表1.3.3给出了几种主要独立源。在类型名前加V表示电压源,加I表示电流源。受控源共分为四类如表1.3.4所示,它们可用来描述等效电路。

  信号源的参数可在其属性中定义。例如,脉冲源的初始电压V1、脉冲电压V2、延迟时间TD、上升时间TR、下降时间TF、脉冲宽度PW、周期PER等,均可在其属性窗中赋值。

表1.3.1

序号
类型名称
描述关键词
元器件类型

RES
R
电阻器

CAP

电容器

IND
L
电感器

D
D
二极管

NPN
Q
npn BJT三极管

PNP
Q
pnp BJT三极管

LPNP
Q
横向pnp BJT三极管

NJF

N沟道JFET

PJF
J
P沟道JFET

NMOS
M
N沟道MOSFET

PMOS
M
P沟道MOSFET

GASFET

GaAsFET

CORE
K
非线性磁芯(变压器)

VSWITCH
S
电压控制开关

ISWITCH

电流控制开关

DINPUT
N
数字输入器件

DOUTPUT

数字输出器件

UIO
U
数字输入输出模型

UGATE
U
标准门

UTGATE
U
三态门

UEFF
U
边沿触发器

UGFF
U
门触发器

UWDTH
U
脉宽校验器

USUHD
U
复位和保持校验器

UDLY
U
数字延迟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