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Q3D提取RLC问题

楼主(2019-04-25):
1.用Q3D提取寄生参数时发现两个频率的L是相同的,RCG不同,我看了下都是收敛的,模型尺寸大约10*6mm, 理论上不同频率L不相同,请教下什么原因导致的,两个仿真模型是相同的只是求解频率不同。
2.另外我试了下只提取一个频率时只设置了求解频率没有设置扫频  和设置了单个点的扫频结果是不一样的,那哪种结果更有参考性?

3.假设模型尺寸大于波长的十分之一时怎么求解RLC?

网友(2019-07-07):
    我也遇到你的第2个问题了,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