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钾是否属于放射性元素?

楼主(2019-04-25):
请问:金属钾是否属于放射性元素?金属钾与水反应的原理是什么呢?金属钾能否与氢气反应?在真空度为2帕的情况下,氧气是否存在呢?

网友:
这是化学题 走错门了吧

网友:
週期表都沒搞清楚.
 鉀是強鹼性金屬 ,  基本上沒有放射性 , 注意是指一般常態的鉀金屬.
如果外力強加的話也是可以帶放射性 . 只不過外加能量要非常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