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模电感、X电容、Y电容的取值计算?

楼主(2019-04-25):
请问各位大神,滤波电路的共模电感、X电容、Y电容的取值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出来?或者通过什么公式能确定在一个大概的范围内?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计算的, 但是实际上很难。
因为在高频的情况下电容电感值是和频率有关的参数,如标称10mH的电感, 在不同频率下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上次参加培训的时候专门和emc大牛讨论了这个问题

网友:
很难计算吧,可以仿真试一下

网友:
知道源噪声,通过仿真去算,可以得到一个推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