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MRF8P9040N功放,谐波仿真时报错

楼主(2019-04-25):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么,仿真过程是按照徐兴福那本书上来的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ADS 的不同的软件版本中,元器件库的添加方法不太一样。 楼上查查一下ADS 版本,检查一下元器件库文件

网友:
你看看 确定是 level12 model,而不是level2 吗?

网友:
sorry,看错了。。。我看成是 level12了。

网友(2019-07-10):
楼主看看是不是没有把飞思卡尔模型的控件放入原理图一起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