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画椭圆形的Flash (Thermal Relief)

楼主(2019-04-25):
在学习cadence allegro中,制作焊盘时想作一个椭圆形的Flash,可是怎么都做不出来(只有一边能全剪断,另三边剪不断)。长方形的Flash感觉不够好看。

网友:
直接画圆形的FLASH,开口角度选择0°或90°,然后手动移动。例如短边30,长边50直径的椭圆形孔,画好圆形FLASH后,将两个半圆各自向外侧移动10。我就这样做的

网友:
比如椭圆的长为3,高为2,两侧半圆的半径为1
一种方式:进入flash编辑界面,选择shape-polygon, 输入坐标x 0 0回车, ix 3回车, Option对话框下拉segment type选择Arc, angle 输入180,arc radius输入1,输入iy -2回车, ix -3 回车,  Option对话框下拉segment type选择Arc, angle 输入180,arc radius输入1,输入iy 2回车, 完成。
二种方式:思路先画一个3*2的矩形,然后再画两个半径为1的圆,将这两个圆移动到相应的位置后通过merge shape的方式合并铜皮,就可以了。
首先,工具栏选择shape add, 输入坐标x 0 0回车,ix 3回车,iy -2回车,ix -3回车,iy 2 回车,(3*2的矩形画好了)
其次, 工具栏选择shape add circle, Options对话框下选择center/radius, Radius输入的半径为1,点击create,半径为1的圆完成了,圆形在(0,0)点,这时需要输入iy -1回车,另一个圆同理
最后,菜单栏选择shape-merge shapes,点击需要合并的铜皮即可,完成。(手打不容易,奖赏以资鼓励我哦)

网友:
    SKILL论坛中找椭圆热焊盘制 COT

网友:
    找度娘,可详细了

网友:
    回复 看在、贴子内容

网友:
    需要先做不规则焊盘后导flash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