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的三个问题

楼主(2019-04-25):
请教一大神们哈,我用altium designer做了3个单板的拼板,但有三个问题困扰我,求解!
第一,拼板图上要用2D线描出单板的板框和拼版的板框吗?
第二,拼板的单板间距多少合适呢;
第三,单板之间要做特殊标识表示连板形式吗?还是洗板厂会默认铣槽或邮票孔。

网友:
    问下板厂嘛。。。。

网友:
    1.拼板的单元板框要用2D线在机械层描出来,整体板框不需要画,但要备注是否加工艺;2.自己拼版要预留2mm单元间距,并要备注加邮票孔拼版出货的

网友:
    是三个板拼在一起?还是,每个板分别单独拼?
如果是这三个板拼在一起,那应该是用来打样而不是量产的,那拼板就可以随意些。
    如果是量产拼板,那就要考虑回流焊、波峰焊、测试等问题,那就要考虑拼板数量、工艺边、定位孔等。
1、无论哪种情况,每个板的板框都要画。不是很清楚你说的“拼板板框”是啥意思。
2、对于矩形板,单独拼板时,不需要加间距,除非有其他考虑,例如有元件超出板子。
如果是这三个板拼到一起,因为尺寸不同不能做V-CUT,那就要用CNC加邮票孔,因为铣刀小就容易断,所以建议间距不小于2mm。
3、一般情况下,邮票孔需要做标记,V-CUT和CNC不需要做标记。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这是打样的板子,是三个规格板子拼一起的,我说的拼板板框是指拼板后整板的外轮廓,若加了工艺边,这个外轮廓要不要画出来啊?

网友:
如果是量产拼板,肯定要体现,哪几个边需要加工艺边、宽度是多少,都是需要你自己定的。
    对于打样,若不需要机器焊接,可以参考这个图:

    CNC槽宽度不小于1.5mm,推荐2mm(部分厂家不喜欢1.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