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 Capture CIS 16.6的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导入Mentor Xpedition VX2.4的方法?

楼主(2019-04-25):
    1:因为公司全部都是用orcad Capture CIS 16.6做的原理图,平时需要从旧项目OrCAD原理图中复制部分功能模块,所以想知道用OrCAD Capture CIS 16.6做原理图,然后mentor xpedition VX2.4布线的方法,不知道OrCAD网络表怎么导入到Mentor Xpedition VX2.4?后续OrCAD网络表更新后再次导入Mentor Xpedition VX2.4应该怎么操作?
2:听说Mentor Xpedition VX2.5支持直接打开OrCAD Capture CIS的原理图?

    以上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Xpedition DesigerVX.2.4中是可以导入ORCAD 原理图的,测试有效。

导入进去后,然后你就可以输出Xpedition的网表了。

网友A:
    另外,导入的时候是需要经过一次转换的,然后再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导入的时候是需要经过一次转换的,然后再打开。

    导入的时候是需要经过一次转换的,这个有详细的操作过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入的时候是需要经过一次转换的,这个有详细的操作过程吗?谢谢!

    你可以先到转换集锦中找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到转换集锦中找找呢

这个转换后,打开还不能用,全是block模式,需要右键创建board模式;转换中千万不能有错误;有错误一定要解决完错误,在应用;
目前转换的原理图有个问题,中心库里面没有SYMBOL,forword和BACK标注会变黄,CES可以变绿。最终的效果是,从原理图里面选择器件可以关联到PCB,PCB选择器件无法关联到原理图。线网络可以相互关联;

网友B:
    我一直是用LOGIC转DX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是用LOGIC转DX在用;

转换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可以哦

    我每次转换后都是block。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可以哦

水飞,请教个CAM350的问题,光绘文件导入,钻孔光绘都没问你,只是没有在CAM350的原点。见图一
导入IPC356网表后,对比网表出现图2,网表的位置和光绘的位置对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