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库的连接符无法添加到工程中的问题,烦请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2019-04-25):
中心库的连接符无法添加到工程中的问题,烦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从你给出的情况来看呢,可能是路径的问题,你把库路径中的空格去掉再试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给出的情况来看呢,可能是路径的问题,你把库路径中的空格去掉再试试哦。

    水哥,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还是不行,Mentor  只能识别系统自带的几个页连接符 ,中心库确认设置没有问题,DATAbook都是里面是可以选择的,就是无法添加到特殊器件里面,不能批量添加网络输入输出连接符

楼主:
引用 楼主:
水哥,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还是不行,Mentor  只能识别系统自带的几个页连接符 ,中心库确认设置没有问题 ...

    用笨办法搞定了 ,将系统自带的(添加特殊器件时可识别的)页连接符,COPY ,然后修改

网友:
    几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先学习了,谢谢。

网友:
    port 属性要输对,并且最好不要有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