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9-04-26):
定时器中断

TH0=0xff ;             //50us延时常数

    TL0=0xce ;            //频率调节

定时器的计数值0xff和0xce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好吧,看来你的基础还比较弱,我先告诉你,以后我会讲这个知识点的,假设你用的是12MHz晶振,一个机器周期也就是1US的时间,那么如果你想1MS溢出一次,我是习惯去这样写的TH0 = (65536 - 1000) / 256;TL0 = (65536 - 1000) %256;也有人这么写TH0 = (65536 - 1000 》》 8;TL0 = (65536 - 1000)& 0xff;更有甚者这么去写TH0 =  - 1000 / 256;TL0 =  - 1000%256;还有人这么去写      //设置定时器模式TH0 = 0xFC;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50MS自然就是把1000改成50000啊呵呵,系统的时钟是1US计数一次,所有的定时都是根据时钟来的,以上是几种写法,都一个意思

网友A:
既然一个机器周期是1US,那么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才能达到1MS的溢出呢?X*12/12000000 = 0.001S;X = 1000;又因为16位的定时器溢出值是65536,那么65536 - 1000 = 64536;把这个数据算成16进制,自然就是0XFC18了,挺繁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一个机器周期是1US,那么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才能达到1MS的溢出呢?X*12/12000000 = 0.001S;X = 1000;又 ...

谢谢,大概意思我懂了,但是这个算出来的64536不除64536吗?ff换成十进制不是255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意思我懂了,但是这个算出来的64536不除64536吗?ff换成十进制不是255吗?

大概懂了?你能这么问证明没懂,为什么除以64536呢?这是计数值啊,他的意思是经过1000次溢出之后就可以达到你想要定时的值,(65536 - 1000),FF换成十进制是255啊,没错,人家不是从0计数的嘛,你懂的。
你问的这个问题虽然简单,却包含了很多知识点,而初学者往往不拿着当回事,知识一定要学深学透

网友:
基于楼上讲的太官方了,我采用人民语言讲一下这个递减计算的方法。
这个是采用递减计数的方式计数。首先12M晶振的51单片机指令周期为1US,你要计算50US就是要计数50次。那意思就是要递减50次。16bit的寄存器最大值为65536。用65536-50=65486,65486转换为16进制就是ffce,其中ff放高位,ce放低位。应该你已经明白什么意思了哦

楼主:
多谢各位的讲解

网友:
本质是用补码把减法运算改为加法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