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ZRtech Altera CycloneIV FPGA开发板——计时时钟

楼主(2019-04-26):
转——ZRtech Altera CycloneIV FPGA开发板——计时时钟

本实验是用数码管显示一个计时时钟,由于数码管只有4位,所以只显示秒和分,时类似,由于控制数码管的段是复用的,所以每一时间只有选中的数码管才亮,其中左边两个数码管显示分,右边两个数码管显示秒。
1、同样新建工程,
2、本实验的代码如下:
//clock
module clock(clk,DS_EN4,DS_EN3,DS_EN2,DS_EN1,DS_A,DS_B,DS_C,DS_D,DS_E,DS_F,DS_G,DS_DP);

input clk;
output wire DS_EN4,DS_EN3,DS_EN2,DS_EN1;
output wire DS_A,DS_B,DS_C,DS_D,DS_E,DS_F,DS_G,DS_DP;

wire [3:0]wei;
wire [7:0]duan;
reg [3:0]wei_r;
reg [7:0]duan_r;

reg [5:0]Hour;
reg [5:0]Minute;
reg [5:0]Second;
reg [31:0]Cout;
reg Clk_En;
wire [3:0]Second_bit,Second_ten,Minute_bit,Minute_ten,Hour_bit,Hour_ten;

wire clk_1k,clk_1s;

assign {DS_EN1,DS_EN2,DS_EN3,DS_EN4}=wei;
assign {DS_DP,DS_G,DS_F,DS_E,DS_D,DS_C,DS_B,DS_A}=duan; //数码管共阴极

fp_k fp_1k(clk,clk_1k);
fp_s fp_1s(clk_1k,clk_1s);

initial
begin
ei_r<=4'b0000;
uan_r<=8'b00111111;
  Second<=5'd0;
  Minute<=5'd0;
our<=5'd0;
end

always @(posedge clk_1s)
begin
f(Second<59)
   begin
    Second<=Second+1;
   end
  else if(Second==59)
   begin
    Second<=0;
    if(Minute<59)
     begin
      Minute<=Minute+1;
     end
    else if(Minute==59)
     begin
      Minute<=0;
      if(Hour<23)
       begin
        Hour<=Hour+1;
       end
      else if(Hour==23)
       begin
        Hour<=0;
       end
     end
   end
end

binary_to_digit time1(clk,wei,Hour,Minute,Second,Second_bit,Second_ten,Minute_bit,Minute_ten,Hour_bit,Hour_ten,duan);

endmodule

//分频1k-----1s
module fp_s(clk_1k,clk_1s);
input clk_1k;
output reg clk_1s;
reg [10:0]cout;
//reg clk_en;
initial
begin
  cout<=10'd0;
lk_1s<=1'd0;
end
always @(posedge clk_1k)
begin
f(cout==10'd500)
   begin
    cout<=10'd0;
    clk_1s<=~clk_1s;
   end
lse
   begin
    cout<=cout+1;
   end
  //clk_1s<=clk_en;
end

endmodule
//分频48M-----1k
module fp_k(clk,clk_1k);
input clk;
output reg clk_1k;
reg [31:0]cout;
//reg clk_en;
initial
begin
  cout<=32'd0;
  clk_1k<=1'd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f(cout==32'd24000)
   begin
    cout<=32'd0;
    clk_1k<=~clk_1k;
   end
  else
   begin
    cout<=cout+1;
   end
  //clk_1s<=clk_en;
end

endmodule

module binary_to_digit(clk,wei_r,Hour,Minute,Second,Second_bit,Second_ten,Minute_bit,Minute_ten,Hour_bit,Hour_ten,HEX);
input clk;
output reg [3:0]wei_r;
input [5:0]Hour,Minute,Second;
output reg [3:0]Second_bit,Second_ten,Minute_bit,Minute_ten,Hour_bit,Hour_ten;
output reg [7:0]HEX;
wire clk_1k;
fp_s fp_1s(clk,clk_1k);
always @(posedge clk_1k)
begin
  Second_bit<=Second%10;
econd_ten<=Second/10;
  Minute_bit<=Minute%10;
inute_ten<=Minute/10;
  Hour_bit<=Hour%10;
  Hour_ten<=Hour/10;
  if((Second_bit==4'd0)&&(Second_ten!=4'd0))
   begin
    wei_r<=4'b1101;
    case(Second_ten)
     0: HEX=7'b00111111;
     1: HEX=7'b00000110;
     2: HEX=7'b01011011;
     3: HEX=7'b01001111;
     4: HEX=7'b01100110;
     5: HEX=7'b01101101;
     6: HEX=7'b01111101;
     7: HEX=7'b00000111;
     8: HEX=7'b01111111;
     9: HEX=7'b01101111;
     //a: HEX=7'b01110111;
     //b: HEX=7'b01111100;
     //c: HEX=7'b00111001;
     //d: HEX=7'b01011110;
     //e: HEX=7'b01111001;
     //f: HEX=7'b01110001;
     //default: HEX=7'b00000000;
   endcase
   end
  else if((Second_bit==4'd0)&&(Second_ten==4'd0)&&(Minute_bit!=4'd0))
   begin
    wei_r<=4'b1011;
    case(Minute_bit)
     0: HEX=7'b00111111;
     1: HEX=7'b00000110;
     2: HEX=7'b01011011;
     3: HEX=7'b01001111;
     4: HEX=7'b01100110;
     5: HEX=7'b01101101;
     6: HEX=7'b01111101;
     7: HEX=7'b00000111;
     8: HEX=7'b01111111;
     9: HEX=7'b01101111;
     //a: HEX=7'b01110111;
     //b: HEX=7'b01111100;
     //c: HEX=7'b00111001;
     //d: HEX=7'b01011110;
     //e: HEX=7'b01111001;
     //f: HEX=7'b01110001;
     //default: HEX=7'b00000000;
    endcase
   end
lse if((Second_bit==4'd0)&&(Second_ten==4'd0)&&(Minute_bit==4'd0)&&(Minute_ten!=4'd0))
   begin
    wei_r<=4'b0111;
   case(Minute_ten)
    0: HEX=7'b00111111;
    1: HEX=7'b00000110;
    2: HEX=7'b01011011;
    3: HEX=7'b01001111;
    4: HEX=7'b01100110;
    5: HEX=7'b01101101;
    6: HEX=7'b01111101;
    7: HEX=7'b00000111;
    8: HEX=7'b01111111;
    9: HEX=7'b01101111;
    //a: HEX=7'b01110111;
    //b: HEX=7'b01111100;
    //c: HEX=7'b00111001;
    //d: HEX=7'b01011110;
    //e: HEX=7'b01111001;
    //f: HEX=7'b01110001;
    //default: HEX=7'b00000000;
   endcase
   end
  else
   begin
    wei_r<=4'b1110;
    case(Second_bit)
     0: HEX=7'b00111111;
     1: HEX=7'b00000110;
     2: HEX=7'b01011011;
     3: HEX=7'b01001111;
     4: HEX=7'b01100110;
     5: HEX=7'b01101101;
     6: HEX=7'b01111101;
     7: HEX=7'b00000111;
     8: HEX=7'b01111111;
     9: HEX=7'b01101111;
     //a: HEX=7'b01110111;
     //b: HEX=7'b01111100;
     //c: HEX=7'b00111001;
     //d: HEX=7'b01011110;
     //e: HEX=7'b01111001;
     //f: HEX=7'b01110001;
     //default: HEX=7'b00000000;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3、实验结果如下:

此图对应第8秒

此图对应第40秒

此图对应第1分钟

网友:
很棒的资料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