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artwork可以排序吗

楼主(2019-04-26):
    allegro中artwork中的层,我不想按照首字母排序?

网友A:
    这个应该需要通过skill才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需要通过skill才可以实现

    好,谢啦

网友:
    可以在Art work前面加数字

网友B:
    你指的是显示films里面的排序?网站上有专门调整这个排序的skill

网友C:
    请问这对您有帮助吗?

    film_nosort_1

    film_nosort_1

    film_nosort_0

    film_nosort_0

    Manufacture_Artwotk

    Manufacture_Artwotk

网友:
    谢谢7楼分享,有用哦。打勾后重启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对您有帮助吗?

    好用的,谢谢!

网友(2019-10-14):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显示films里面的排序?网站上有专门调整这个排序的skill

知道是什么SKILL吗!有链接么 发过来看看

网友(2021-08-04):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对您有帮助吗?

    此方法可行。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