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原理图,学FPGA配置及IO引脚特殊功能

楼主(2019-04-26):
看原理图,学FPGA配置及IO引脚特殊功能

先了解FPGA配置。可以观看视频资料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QcOBxo 密码: jz2y
配置(configuration)是对FPGA的内容进行编程的过程。每次上电后都需要进行配置是基于SRAM工艺FPGA的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
FPGA配置过程如下:

1.1FPGA配置方式

根据FPGA在配置电路中的角色,可以将配置方式分为三类:

1.FPGA主动串行(AS----Active Serial)方式

2. JTAG方式
       3.FPGA被动(Passive)方式

FPGA使用SRAM单元来存储配置数据。FPGA中的SRAM是易失性的,每次上电之前,配置数据(或压缩的配置数据)必须重新下载到FPGA中。下面的2个条件均可使FPGA产生一次配置请求:

¨给FPGA重新上电;

¨FPGA的nConfig引脚上产生一个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上升沿。

用户可以通过设置FPGA上的MSEL0、MESL1两个引脚的状态来选择配置方式。各种方式的MSEL0、MESL1设置如下表所列:

2.1 主动串行配置
主动串行配置方式(AS)是将配置数据事先存储在串行配置器件EPCS中,然后在系统上电时FPGA通过串行接口读取配置数据(如果是压缩数据,还会进行解压缩处理)对内部的SRAM单元进行配置。因为上述配置过程中FPGA控制配置接口,因此通常称为主动配置方式

通过上面介绍,基本了解了配置过种,现在看看开发板是哪种配置。

  10针插头,连接USB-BLASTER

这里要记住MSEL2.MSEL1,MSEL0引脚。是0 1 0

配置器件是EPCS4

原理图看完,看看技术手册

从表中可以看出是主动串行标准配置。
同时配置了JTAG接口。(具有最高优先级)
这块开发板特色之处就是只用一个JTAG接口进行烧写程序,同时可调试。减少了一个AS接口。以后用到产品开发中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减少空间。

网友:
楼主辛苦了,想要从事FPGA方面的工作,过来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