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layout是怎么的顺序画图的。

楼主(2019-04-26):
    1.硬接起来,后面在修改,调整。2.边做边修,做一块修改一块到最后状态。
3.先规划好,在先接起来,在修改。

以上修改的意思是,优化。DRC之类的。

网友:
    个人习惯吧

网友:
    尽量在走线前多规划考虑下吧。后面返工之类的事情很烦的。

网友:
    原理图不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先熟悉原理图,后规划布局,层面。就是前期规划好,后面布线也容易些。

网友:
    3.先规划好,在先接起来,在修改。

基本上要看 project , 且每個區塊作法不一

网友:
    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    尝试适合自己的 最效率的

网友:
    根据接口位置、信号流向为主,规划元件布局,考虑数字,模拟,散热等

网友:
    肯定是先规划布局,没联系之前一定要留出布线通道,然后再功能块的连线,核心连线时可以局部调整的

网友:
    如果一开始就硬接,后面调整优化很费体力的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0621-1-1.html
    这篇帖子可以看一下
作为一个layout攻城狮,如何加快布线速度的:在走线前先讲板上的重要信号高亮
    集中一起走出来
先不要在意DRC
这些重要信号在优先走线层规划走线完成后
整版的走线方向也有了大致的划分
    这个时候再继续从net比较密集的模块开始
一个个模块分开做
    不要到处都做一点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先规划好,在先接起来,在修改。

网友:
肯定要先规划,评估走线,最后调整drc

网友:
    密度高  :  先接起来,再修改。
    密度低  :  大致可以邊走邊修

网友:
    1.拿到网表和结构调入后把结构件先固定,然后根据原理图将PCB模块化
    2.根据走线方向布局(布局考虑的很多),整板fanout,电源层规划,规则设置
    3.根据信号流向规划好层叠,先布高速、重要信号线,再清杂线
    4.调DRC,优化走线,绕等长,调丝印
5.后期处理,出gerber

网友:
    1Placement
    2 做一个Flow planning 与规划走线层别和路径
3高速拉线优先
    4 Power 处理
5 低速线拉线
    6 DRC处理

网友:
    应该是模块化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