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搭一个电磁波照射系统(9.26Hz,小功率,室内),方法越简单越来,真心求教。...

楼主(2019-04-26):
请教大神,

怎么搭一个电磁波照射系统(9.26Hz,小功率,室内),方法越简单越来,真心求教。非常感谢!

网友:
最简单方法就是用网络分析仪+收发天线

网友:
考虑到电磁波的传输衰减,靠谱的话,是用信号源+频谱仪+收发天线。

网友:
9.26Hz 这是啥?超级低频哦,可以考虑重复马可尼的试验,火花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