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或显示某一个网络的飞线?

楼主(2019-04-26):
如何隐藏或显示某一个网络的飞线?请大神指导……

网友:
view菜单下的connections,就是控制飞线的

网友:
PCB界面,点击“L”,出来层设置界面,右下角可以选择是否显示网络线。

网友:
N、S、N 点击欲显示的Net对象(Primitives)
N、H、N 点击欲隐藏的Net对象(Primitives)

或是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