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厚包括字符的高度吗?

楼主(2019-04-26):
最近公司来料板厚超标,板厂说测量位置不对,应该是测阻焊到阻焊的厚度,我们测到丝印字符上了,那么正确测量的方法是什么,IPC有标准吗?

楼主:
超标0.02左右的样子,

网友:
ipc中没有具体的要求,在标准中也是说明与加工商协定测量的位置方法,有些厂家测量的是阻焊到阻焊,字符厚度有一定的偏差,可以与工厂要求更严格的板厚公差或测量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不同厂家,标准不一。

网友(2019-06-05):
我司做线路板的,板厚有公差范围,正常范围即可!常规测量板厚是板子的厚度是:板子覆盖油墨、字符、表面处理焊盘后的厚度。可以联系我这边QQ:2851259019  微信ycx12521

网友(2019-08-18):
文字高度一般会影响2mil左右的厚度,看你的板子是薄板还是厚板
薄板的话这个2mil对公差来讲需要事先说明,厚板的话,就是板厂厚度叠层偏厚了

网友(2020-02-25):
下次再叠构中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