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ier配套的下载器介绍及Quartus II编译输出文件格式

楼主(2019-04-28):
espier配套的下载器介绍及Quartus II编译输出文件格式

espier配套的下载器功能强大。支持AS模式和JTAG模式。适用于所有ALTERA公司的所有产品。 JTAG模式

Altera公司的Quartus II开发工具可以生成多种配置或编译文件,用于不同配置方式。对于不同的目标器件,编译后开发工具会根据指定的FPGA器件自动生成“.sof(SRAM Object File)”和“.pof(Programmer ObjectFile)”配置文件。“.sof”配置文件是由下载电缆将其下载到FPGA中的,断电后会丢失,相当于单片机中的把程序写入RAM;“.pof”配置文件是存放在配置器件里的,断电后不丢失,相当于单片机中的FLASH。

单片机配置时,要将“.sof”文件转换成“.rbf(Raw BinaryFile)”文件,可打开QuartusII的File菜单,单击ConvertProgramming Fiks进行转换。

AS模式(pof方式)与JTAG模式(jic方式)这两种模式在外围硬件上没有区别,而且都是将配置文件下载到EPCS内,必须断电后系统才能正常运行。
设计一般都只有保留JTAG模式,因为该方式不仅可以在线调试,还可以通过将pof文件转换为jic文件格式后通过JTAG下载口下载到EPCS中。
配套开发板使用的JTAG模式,可以在线调试和烧写,即可以把SOF写入SRAM中,也可以把JIC写入EPCS中。

     一般而言,FPGA下载的.sof程序文件都是掉电后自动擦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将.sof文件转为.jic文件,然后下载到FPGA里面即可。

     下面用截图演示一下:

选择File菜单下的convert选项

2.按照下图配置好转换的文件

3.点击Add File添加,选择添加sof文件。

4.选择添加芯片设备-->点击OK确认

5.点击转换,转换完以后点击close即可完成转换。

6.转换完成以后,在下载界面将原sof文件删除,添加转换完成以后的jic文件,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