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浪涌抑制元件

楼主(2019-04-27):
常见的浪涌抑制元件

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是电路保护中常用的浪涌抑制元件,本文主要介绍着几种元件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压敏电阻工作原理:压敏电阻的电压与电流呈特殊的非线性关系。当压敏电阻两端锁甲的电压低于标称额定电压值时,其阻值在理论上市无穷大,内部几乎电流流过。当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高于标称电压时,它被迅速击穿导通,由高阻变为低阻,工作电流同时急剧地增大。

压敏电阻最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技术指标:压敏电阻和残压比。压敏电阻也叫做击穿电压,或者阈值电压;残压比指的是残压与标称电压之比,而残压是指浪涌电流流过以后,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压敏电阻通常具有几十pF的容量)。

气体放电管工作原理:气体放电管采用陶瓷密封封装,内部有数个带间隙的金属电极,充以惰性气体。当加到两电极端的电压达到使气体放电管内的气体击穿时,气体放电管便开始放电,并由高阻变为低阻;击穿后,气体放电管两端的电压近似为零。

气体放电管的反应时间:从外加电压超过击穿电压算起,到产生击穿现象的时间,一般为us级。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管工作原理:TVS管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极快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变为低阻抗,吸收电源和信号线上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钳位与一个预定值。

TVS管加加油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较大、漏电流低、钳位电压教易控制以及体积小等优点,但是击穿电压较低。

网友(2019-07-29):


网友(2019-10-09):
看看常见的浪涌抑制元件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