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接收电波的高频(RF)放大电路

楼主(2019-04-27):
放大接收电波的高频(RF)放大电路

    电波一到达天线,高频信号SS210(SB2100)就被感应出来。从众多的电波中选择所需的信号进行放大的是高频放大电路。
    图4.87所示的是在中波段的AM广播接收机使用的天线线圈和可变电容。图4.87(a)称为棒状天线,铁氧体磁芯上缠绕着天线线圈,体积小但具有很高的感应电动势。棒状天线在与磁芯垂直的方向上具有8字形方向特性。图4. 87(b)是可变电容器,在数pF~150pF左右变化,覆盖525~1605kHz的中波段广播。
     图4.88是一高频放大电路的例子。由于高频放大电路使得灵敏度提高,仅对所需频率的信号进行放大,故信噪比(SN比)上升,此外还可以防止镜像干扰(参照第4.9节)。
     接收机的高频电路,因为对射频(radio frequency)进行放大,所以称为RF射频放大电路。这一电路是使用高频晶体三极管的单调谐放大电路。根据由棒状天线Ti和可变电容VC1组成的输入调谐电路,使得仅对希望放大频率的信号放大Q倍后输入。另外,将输出调谐电路中的VCz与VC1进行联调,使与输入端频率相同的信号在下级混频电路中选择耦合。
    高频放大电路中所使用的晶体三极管,必须是截止频率工。比接收频率高得多的晶体三极管。另外,若接收频率超过faE,则晶体三极管的功率增益GP与频率厂的平方成反比,即

    由该式可知,为了在高频获得必要的功率增益,必须使用基区宽度调制电阻RBB和集电极电容CoB小的、而特征频率fT高的三极管。
    Ri、R2、RE是为晶体三极管提供直流偏置的电路。Cl、CE对高频旁路,应选取对信号频率而言容抗足够的小的电容值。
    输入调谐电路Ti和输出调谐电路T2,在迭择频率的同时,通过对初级端与次级端的匝比进行调整,达到阻抗匹配。另外,在T2中设置中间接头,使调谐电路的Q值升高。高频放大电路的增益不可能太大,约为20dB。

网友:
电路图是原理示意图,工艺上很难实现,两个可变电容器同轴,动片是相连的,为了稳定一般接地,所以VC2不能这样接。

网友(2019-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