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2 run dbdoctor时提示 WARNING(SPMHA1-120): Illegal pad size.焊盘缺个角

楼主(2019-04-27):
请看图片,allegro支持不规则焊盘么?该怎么解决?谢谢

ERROR: in PAD STACK padstack name = R_0MM30X1MM70
  WARNING(SPMHA1-120): Illegal pad size.

楼主:
抱歉,刚才图片没有添加成功

网友:
你把报错的那个焊盘的编辑界面打开,才能看看到底这个焊盘尺寸错误错在哪里。

网友:
支持不规则焊盘,估计是参数填写的有问题

网友(2019-11-19):
    我和你遇到相同问题了,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4-08):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正在找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是精度设置问题。SETUP -DESIGN-ACCURACY,将这个精度设置小点应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