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大早求助,AD19PCB中取消选中元件的阴影显示

楼主(2019-04-27):
allegro 转过来的PCB,在AD19PCB中打开,选中某个元件时,很小的元件却高亮很大的一个,要想选择旁边的器件都没法选中了,已经关掉了机械层,请教下如何设置可以不用高亮显示这么大的器件呢?多谢多谢了!

网友:
从字面上理解,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无法选中旁边的器件。
我的是AD17,希望你的AD19也是这么设置:点击DXP->preference->PCB Editor->General,将里面的Display popup selection dialog打勾。这样,你点击元件时,若两者重叠了,就会弹出对话框,在对话框里会列出叠在一起的相关对象。

楼主:
谢谢回复,我附上图片你看下是不是我表述的不完全正确

网友:
还是没能看懂呢,看来版本差异还是蛮大的。
如果这黄色范围是一个元件的话,那这个元件应该不是你上面说的“很小”,反而很大。
复制这个元件,粘贴到库里,仔细看看这个封装,是不是隐藏了什么东西。

楼主:
选中的是一个元件,高亮了整个黄色区域,移动时也是整个黄色区域都在移动,查看了封装库,只有机械层的尺寸标注占了这么大区域,但我中PCB中关闭了机械层

网友:
关闭是没有用的,你选中该封装时还是会显示这么大范围,除非删掉机械层的信息,或将信息缩小到封装本体范围内。
但这不影响选择其他元件,按我上面说的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试,多谢了

网友:
有东西在这里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