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T3260 液晶背光升压电路

楼主(2019-04-27):
1:有朋友熟悉类似BIT3260 液晶背光升压电路,需要做一个12V输入,48V输出背光
2:有一个恒百特板子
3:找了一个BIT3260 应用电路,电路和参数上有没有问题
4,:有做类似功能板子朋友,有没有其他芯片推荐一下(就是验证OK的)谢谢!

楼主:
这个参考电路

网友:
    好紧凑的小板子,楼主这个板子要多少钱?

网友A:
    没搞过这么高压的。是大屏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这么高压的。是大屏用的吧

    22寸

网友:
    3260是很经典的芯片,没有问题吧

网友:
    3260,蛮经典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