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网络问题。

楼主(2019-04-27):
    同网络是离焊盘远点好,还是可以挨着好。
    应该是不要打在焊盘上的。
应该问题不大吧,反正不是不同网络,也不会短路。

网友:
    反正同网络 爱咋样咋样

网友:
    1,看工艺,2,看回流路径

网友:
    地孔一般随意打,看看散热情况可以打多一点,抗干扰也可以多打

网友:
    同网络确实不需要考虑过多,别构成天线就好

网友A:
    我一般同网络的铜皮也会保持20mil间距,是不是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同网络的铜皮也会保持20mil间距,是不是没有必要

板子太大了吧。哈哈

网友:
    这个要看板子,贴片好贴、性能好就行

网友:
    看是什么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