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箔变成弧度的?

楼主(2019-04-27):
    如图,如何设置才能改成弧度的铜箔。

    在线等。

网友:
    平面层的话可以用anti etch来实现,走线层局部的话用shape void ploygon命令,在option栏中选择segment type,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软件自带的有铜皮倒角的功能

网友:
    你的走线是弧度的 ,铜皮不是跟随着有弧度吗?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话anti etch可以   铜皮避让命令如2楼

网友:
    學習了  感謝二樓

网友:
    是用的allegro吗?射频线可以自己走成弧线的,然后用skill把cline变成shape,旁边地铜避让可以设置射频网络到其他铜箔的距离;也可以Zcopy射频线扩大点距离设个禁布;把线变成铜皮的skill可以搜这个帖子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726f2c3a

网友(2019-06-01):
引用 网友A:
软件自带的有铜皮倒角的功能

    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