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中Add layer 和 Plane 区别

楼主(2019-04-28):
ltium Designer ——PCB中Add layer 和 Add Internal Plane区别

1、Add layer:添加中间层。中间层可以作为走线来用,和普通的信号层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走线在内部了。是正片腐蚀。
2、Add Internal Plane:添加内电层。内电层是整个完整的平面,是整个的覆铜的,是负片腐蚀,即有走线的地方是腐蚀掉的。可以做电源层,也可以做地层。

网友:
    感謝樓主的說明,對新手肯定有幫助

网友:
    记得最大区别plane层不能布线和覆铜吧,设计层叠时建议都采用信号层不要用平面层,后面大面积覆铜就行哪,对产品性能没啥区别,缺点会造成设计文件很大,刷新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