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串行控制LCD12864

楼主(2019-04-28):
    FPGA串行控制LCD12864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work.lcdchar.all;

entity display12864 is        --LCD12864 display
    generic( fclk : integer :=50000000);
        port(
                    n_rst                : in std_logic;
                clk_in                : in std_logic;
                en                        : in std_logic;
                SID                        : out std_logic;
                    SCLK                : out std_logic
                );
end display12864;

    architecture rtl of display12864 is

constant div_num : integer :=fclk/500000;

    --attention : '\' and '"' can't be displayed.
    constant line1_str : string:="     test1      ";
    constant line2_str : string:="       2        ";
constant line3_str : string:="        3       ";
    constant line4_str : string:="       4        ";

signal clk_500KHz         : std_logic;
    signal LCD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71;
signal LCD_Data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rs,LCD_cnt_en: std_logic;

    signal clr                        : std_logic;
    signal bit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25;
    signal delay_over        : std_logic;
constant delay_10ms        : integer := 500000/100;--delay 10 ms
constant delay_1ms        : integer := 500000/1000;--delay 1 ms
    begin

    --frequency division
        process(clk_in,n_rst)
            variable div_cnt : integer range 0 to div_num-1 ;
        begin
            if(n_rst='0')then
                    div_cnt:=0;
        elsif(clk_in'event and clk_in='1') then
                if(en='1')then
                            if(div_cnt>=div_num-1) then
                                div_cnt:=0;
                        else
                                    if (div_cnt < div_num/2) then
                                        clk_500KHz<='1';
                                else
                                            clk_500KHz<='0';
                                    end if;
                                    div_cnt:=div_cnt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_500KHz,n_rst)
        begin
            if(n_rst='0')then
                LCD_cnt<=0;
                rs<='0';
                LCD_Data<=x"00";
            elsif(clk_500KHz'event and clk_500KHz='1')then
                    if(en='1')then
                        if(LCD_cnt>=71)then
                                LCD_cnt<=4;
                            elsif(delay_over='1')then
                                LCD_cnt<=LCD_cnt+1;
                        else
                                LCD_cnt<=LCD_cnt;
                            end if;
                        case LCD_cnt is
                                when 0                =>        rs<='0';LCD_Data<=x"30";
                                    when 1                =>        rs<='0';LCD_Data<=x"01";
                                    when 2                =>        rs<='0';LCD_Data<=x"06";
                                when 3                =>        rs<='0';LCD_Data<=x"0c";

                                when 4                =>        rs<='0';LCD_Data<=x"80";                --first line
                                    when 5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1);
                                    when 6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2);
                                when 7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3);
                                when 8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4);
                                when 9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5);
                                when 10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6);
                                    when 11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7);
                                    when 12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8);
                                    when 13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9);
                                    when 14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10);
                                when 15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11);
                                when 16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12);
                                    when 17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13);
                                    when 18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14);
                                when 19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15);
                                    when 20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1_str,16);

                                when 21                =>        rs<='0';LCD_Data<=(x"90");        --second line
                                when 22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1);
                                when 23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2);
                                when 24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3);
                                    when 25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4);
                                    when 26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5);
                                    when 27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6);
                                when 28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7);
                                    when 29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8);
                                when 30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9);
                                    when 31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10);
                                when 32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11);
                                when 33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12);
                                    when 34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13);
                                    when 35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14);
                                    when 36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15);
                                    when 37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2_str,16);

                                when 38                =>        rs<='0';LCD_Data<=(x"88");        --third line
                                    when 39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1);
                                when 40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2);
                                    when 41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3);
                                    when 42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4);
                                    when 43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5);
                                when 44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6);
                                when 45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7);
                                    when 46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8);
                                    when 47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9);
                                    when 48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10);
                                    when 49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11);
                                    when 50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12);
                                    when 51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13);
                                    when 52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14);
                                    when 53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15);
                                when 54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3_str,16);

                                when 55                =>        rs<='0';LCD_Data<=(x"98");        --forth line
                                    when 56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1);
                                when 57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2);
                                when 58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3);
                                when 59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4);
                                when 60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5);
                                    when 61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6);
                                    when 62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7);
                                when 63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8);
                                when 64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9);
                                    when 65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10);
                                    when 66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11);
                                when 67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12);
                                    when 68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13);
                                    when 69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14);
                                when 70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15);
                                    when 71                =>        rs<='1';LCD_Data<=str2vector(line4_str,16);

                                    when others        =>        rs<='1';LCD_Data<=x"00";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elay 10 ms counter
            process(clk_500KHz,n_rst)
        variable cnt : integer range 0 to delay_10ms-1 ;
        begin
        if(n_rst='0')then
                cnt:=0;
                delay_over<='0';
                    clr<='1';
        elsif(clk_500KHz'event and clk_500KHz='1') then
                if(LCD_cnt<=4)then
                        if(cnt=delay_10ms-1)then
                                    delay_over<='1';
                                clr<='1';
                                cnt:=0;
                        else
                                    delay_over<='0';
                                clr<='0';
                                    if(bit_cnt=25)then
                                        cnt:=cnt+1;
                                end if;
                        end if;
                else
                        if(cnt=delay_1ms-1)then
                                    delay_over<='1';
                                    clr<='1';
                                cnt:=0;
                            else
                                delay_over<='0';
                                clr<='0';
                                    if(bit_cnt=25)then
                                        cnt:=cnt+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put SCLK
        process(clk_in,n_rst)
        begin
        if(n_rst='0')then
                    SCLK<='0';
            elsif(clk_in'event and clk_in='1') then
                if(en='1')then
                            if(bit_cnt>0 and bit_cnt<25)then
                                    SCLK <= not clk_500KHz;
                            else
                                SCLK <= '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output SID
        process(clk_500KHz,n_rst)
        begin
            if(n_rst='0')then
                SID<='0';
                    bit_cnt<=0;
        elsif(clk_500KHz'event and clk_500KHz='1')then
                if(clr='1')then
                        SID<='0';
                        bit_cnt<=0;
                    else
                        case bit_cnt is
                                when 0                =>        SID<='1';bit_cnt<=bit_cnt+1;
                                    when 1                =>        SID<='1';bit_cnt<=bit_cnt+1;
                                when 2                =>        SID<='1';bit_cnt<=bit_cnt+1;
                                    when 3                =>        SID<='1';bit_cnt<=bit_cnt+1;
                                when 4                =>        SID<='1';bit_cnt<=bit_cnt+1;
                                when 5                =>        SID<='0';bit_cnt<=bit_cnt+1;
                                    when 6                =>        SID<=rs ;bit_cnt<=bit_cnt+1;
                                when 7                =>        SID<='0';bit_cnt<=bit_cnt+1;
                                    when 8                =>        SID<=LCD_Data(7);bit_cnt<=bit_cnt+1;
                                    when 9                =>        SID<=LCD_Data(6);bit_cnt<=bit_cnt+1;
                                when 10                =>        SID<=LCD_Data(5);bit_cnt<=bit_cnt+1;
                                when 11                =>        SID<=LCD_Data(4);bit_cnt<=bit_cnt+1;
                                when 12                =>        SID<='0';bit_cnt<=bit_cnt+1;
                                    when 13                =>        SID<='0';bit_cnt<=bit_cnt+1;
                                when 14                =>        SID<='0';bit_cnt<=bit_cnt+1;
                                    when 15                =>        SID<='0';bit_cnt<=bit_cnt+1;
                                when 16                =>        SID<=LCD_Data(3);bit_cnt<=bit_cnt+1;
                                    when 17                =>        SID<=LCD_Data(2);bit_cnt<=bit_cnt+1;
                                    when 18                =>        SID<=LCD_Data(1);bit_cnt<=bit_cnt+1;
                                    when 19                =>        SID<=LCD_Data(0);bit_cnt<=bit_cnt+1;
                                when 20                =>        SID<='0';bit_cnt<=bit_cnt+1;
                                when 21                =>        SID<='0';bit_cnt<=bit_cnt+1;
                                    when 22                =>        SID<='0';bit_cnt<=bit_cnt+1;
                                when 23                =>        SID<='0';bit_cnt<=bit_cnt+1;
                                when 24                =>        SID<='0';bit_cnt<=bit_cnt+1;
                                    when 25                =>        SID<='0';bit_cnt<=bit_cnt;
                                    when others        =>        SID<='0';bit_cnt<=0;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l;

    --str2vector函数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package lcdchar is
            function char2vector (char:in charact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function str2vector (str:in string;i:in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end lcdchar;
    package body lcdchar is
            function char2vector (char:in charact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begin
                case char is
                when ' ' => return x"20";
                    when '!' => return x"21";
                when '"' => return x"22";
                    when '#' => return x"23";
                when '$' => return x"24";
                    when '%' => return x"25";
                    when '&' => return x"26";
                    when ''' => return x"27";
                    when '(' => return x"28";
                when ')' => return x"29";
                when '*' => return x"2a";
                    when '+' => return x"2b";
                when ',' => return x"2c";
                    when '-' => return x"2d";
                    when '.' => return x"2e";
                when '/' => return x"2f";
                    when '0' => return x"30";
                when '1' => return x"31";
                    when '2' => return x"32";
                when '3' => return x"33";
                    when '4' => return x"34";
                when '5' => return x"35";
                    when '6' => return x"36";
                when '7' => return x"37";
                    when '8' => return x"38";
                    when '9' => return x"39";
                    when ':' => return x"3a";
                when ';' => return x"3b";
                when '<' => return x"3c";
                when '=' => return x"3d";
                    when '>' => return x"3e";
                when '?' => return x"3f";
                    when '@' => return x"40";
                    when 'A' => return x"41";
                when 'B' => return x"42";
                    when 'C' => return x"43";
                    when 'D' => return x"44";
                    when 'E' => return x"45";
                when 'F' => return x"46";
                    when 'G' => return x"47";
                    when 'H' => return x"48";
                    when 'I' => return x"49";
                when 'J' => return x"4a";
                    when 'K' => return x"4b";
                when 'L' => return x"4c";
                when 'M' => return x"4d";
                    when 'N' => return x"4e";
                when 'O' => return x"4f";
                when 'P' => return x"50";
                    when 'Q' => return x"51";
                    when 'R' => return x"52";
                when 'S' => return x"53";
                    when 'T' => return x"54";
                    when 'U' => return x"55";
                    when 'V' => return x"56";
                when 'W' => return x"57";
                when 'X' => return x"58";
                    when 'Y' => return x"59";
                when 'Z' => return x"5a";
                    when '[' => return x"5b";
                when '\' => return x"5c";
                when ']' => return x"5d";
                    when '^' => return x"5e";
                when '_' => return x"5f";
                    when '`' => return x"60";
                    when 'a' => return x"61";
                when 'b' => return x"62";
                    when 'c' => return x"63";
                    when 'd' => return x"64";
                when 'e' => return x"65";
                when 'f' => return x"66";
                    when 'g' => return x"67";
                when 'h' => return x"68";
                    when 'i' => return x"69";
                    when 'j' => return x"6a";
                when 'k' => return x"6b";
                    when 'l' => return x"6c";
                when 'm' => return x"6d";
                    when 'n' => return x"6e";
                    when 'o' => return x"6f";
                    when 'p' => return x"70";
                when 'q' => return x"71";
                when 'r' => return x"72";
                    when 's' => return x"73";
                    when 't' => return x"74";
                when 'u' => return x"75";
                when 'v' => return x"76";
                    when 'w' => return x"77";
                    when 'x' => return x"78";
                when 'y' => return x"79";
                when 'z' => return x"7a";
                    when '{' => return x"7b";
                    when '|' => return x"7c";
                    when '}' => return x"7d";
                when '~' => return x"7e";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end function char2vector;

        function str2vector (str:in string;i:in integ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begin
                    return char2vector(str(i));
        end function str2vector;
    end package body;

--代码已验证过,相当好用

网友:
    非常完整的代码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