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配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28):
资料都在公司服务器上,服务器k盘客户端映射可以访问,cis配置完成,配好的mdb文件也都在k盘,ini路径设置检查没问题,现在pcbfootprint可以预览,但元器件符号报错如下图,,把元器件库OLB文件放到本地盘,别的文件还是放在k盘,设置好路径cis库一切正常可以使用,唯一的区别是原理图库放到k盘报错,放到d盘正常,检查了k盘权限允许访问,且在客户端电脑直接打开原理图库也是可以打开的。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A:
    因該是後端設定沒完成

    請依公司 Sop去設定

网友B:
把你们服务器上的CAPTURE.INI文件替换到这个目录下。记得是在关闭ORCAD情况下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们服务器上的CAPTURE.INI文件替换到这个目录下。记得是在关闭ORCAD情况下替换

    谢谢,服务器上只是装了LicenseManager,没有CAPTURE.INI文件,每台客户端电脑环境变量设置的home路径都在自己电脑c盘,原理图打开显示的路径也显示在c盘。路径没错,昨天做了很多试验,元器件库放到D盘属性改为拒绝读取,cis报的错和k盘一样,尴尬的是查了k盘里文件或文件夹都是可以读取和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該是後端設定沒完成

請依公司 Sop去設定

谢谢,目前查了k盘权限,没检查出啥问题,客户端电脑也可以直接打开k盘里的元器件库文件,就是在cis里调不出来,移到本地盘都可以,只是现在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服务器上只是装了LicenseManager,没有CAPTURE.INI文件,每台客户端电脑环境变量设置的home路径都 ...

    那你配置下自己目录下的这个文件CAPTURE.INI   我上传不了附件。你要把里面的路径全部改成你服务器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配置下自己目录下的这个文件CAPTURE.INI   我上传不了附件。你要把里面的路径全部改成你服务器的路径 ...

    路径是没问题的,服务器k盘是在每个人的电脑上映射的一个网络盘,方便大家互相查询资料,所有封装,access表格,配置好的odb等资料全部是放到服务器k盘的,pcb封装和原理图库路径在CAPTURE.INI都设置没问题 ,就是原理图库在cis里显示不出来 报错无法使用,pcbfootprint都可以在cis里显示,把原理图库移到自己电脑的任意本地盘都是可以的,cis功能正常,问题就出在k盘上,只是现在检查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径是没问题的,服务器k盘是在每个人的电脑上映射的一个网络盘,方便大家互相查询资料,所有封装,acces ...

    我的意思是你的
    CAPTURE.INI 文件里面的配置信息。软件是通过这个文件去访问的。电脑映射完后,软件要去读取

网友(2020-08-11):
    所以后来解决了吗?一年没上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