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325T -3 HR HP 请教大神?

楼主(2019-04-28):
请教大神,
最近在做方案,准备用K7 325T -3  676PIN。PXIE+DDR3+64pair LVDS有几个问题不确定:
R bank是否可以接DDR3,本设计4GB,应该用几片DDR?有推荐型号么?
P bank引出64对 lvds,输出1.6Gbps,对于32 33 34bank上的VREF是否需要接参考电压?
3 对于问题2,HP bank的VCCO_32/33/34,应该用多少V的电压?1.5  1.8   2.5?
非常感谢!

网友:
多查看手册吧,xilinx的文档都很全。

1、应该可以接。ddr一般用美光的。容量设计,多用几个ddr并联, 就可以扩充容量。
2、lvds电平 一般不需要vref接参考电压
3、HR的bank,接2.5V,对于HPbank,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