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输入多位数显示问题

楼主(2019-04-28):
矩阵键盘输入多位数显示问题

知键盘扫描程程uchar keyscan(),其返回值为矩阵键盘扫描结果,如何通过该函数向LCD1602输入6为数显示? 我无法解决按键松开判断,还请各位大神给出详细程序?谢谢!

网友:
首先采用软件延时,或者硬件电路处理去抖。  然后使用WHILE()来做判断。  也可以使用定时器采用判断按下按键的时长,来做长按或者短按,或者无效判断。

网友:
给个简单的
uchar keyscan()

uchar key_flag=0;
f(key==0)//初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delayms(10);//延时去抖动
   while(key==0);//等到按键松开
   key_flag=1;//表示按键按下了,另外,主要在其他用这个标志的地方,使用后清零。
}
else if(key2==0)

  ......
key_flag=2;
}
else
ey_flag=0;
return key_flag;
}

這里是给了一个大概的范例思路。

楼主:
多谢各位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