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单端正激占空比过大

楼主(2019-04-28):
用这份图纸,做了个单端正激开关电源,220V输入,28V输出最大瞬间200W输出变压器用的EI33的,线圈匝数分别为 50圈(0.55*1),复位50圈(0.45*1),次级为16圈(0.55*4),ic电源供应端为3圈。我再AC输入端输入DC200V,的时候,空载(电源输出端自带一个小继电器)占空比为18%左右,带载8W时,占空比约为36%,为什么占空比这么大?初级电感量大概1mh左右,请大神指点一下,改调整哪里?非常感谢!(目前FR3007是用的ES2J替代的,即使空载,一段时间后,变压器温度很烫)

空载时驱动波形

带载8W的驱动波形

网友:
初级电感量太小。正激不用磨气隙。
如想再低电压输入时占空比小的,次级可适当增加1两匝。
IC 1脚最好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