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搭一个电磁波照射系统(30MHz,小功率,室内),已有RF信号源. ...

楼主(2019-04-28):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搭一个电磁波照射系统(30MHz,小功率,室内),已有RF信号源.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位大神,之前有人问了个9.26Hz的,你又问个30MHz的,既然有信号源,又是小功率,那只需要收发天线就好了。加个频谱确定下发射信号是否正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