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电压驻波比校准天线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4-28):
请问大神,暗室场电压驻波比校准是否有发射和接收天线同型号匹配使用的定则?相同的场地,同一发射天线,不同的接收天线(9120D和3117),测出的结果相差很大,6G-18G一些点相差30dB左右。
非常感谢!

网友:
CNAS的“专家”没几个懂场地电压驻波比测量的,都是多年前的专家,还停留在只测NSA、SE和FU的阶段。
而且他看场地报告的可能性只有x%,发现用了两幅天线的可能性又只有x%,觉得用两幅天线稍有问题的概率更只有x%,所以总体对你来说没事。CNAS一般只有203所、上海电器和国家计量院的专家懂场地,如果你的场地也是找他们测的那就没问题了;但要是他们的竞争单位测的(譬如203测的,计量院的来审),那就可能被爽。
但你现在可以质疑计量单位,为什么一副合格,一副不合格;如果计量院说不清,或者说你暗室有问题,就把暗室厂家拉来和他们对质。
其实最好是使用和你们接收天线同样的型号来测,IEC 61000-4-22 对全电波暗室系统的性能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进行SVSWR检测时(这不是校准,是检测实验室就可以开展的业务),发射天线必须是全向的偶极子天线(搜Alexander Kriz,该方法的提出者),喇叭天线(包括上述三者)不能用来做发射天线。接收天线是定向天线(即正常1GHz以上发射测试采用的喇叭天线)。9120D这一类型的天线在3m场地SVSWR检测时,容易出现偏差较大现象;在10m法场地时和其他两种天线检测结果基本一致。出现30dB的差距,是不是用错发射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