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用什么方法测介电陶瓷比较好?

楼主(2019-04-28):
要测损耗在10-5的介电陶瓷,用什么方法较好?我们这用的是平行板谐振法,但是测低损耗的时候总是不准,重复性差。请问下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3%CA%FD%B2%E2%CA%D4

网友:
在频域就只有谐振法和波导法,但波导法测试频域比较宽,可以用来测量介质的介电频谱,
缺点是样品与波导内壁之间间隙会严重地影响测量结果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