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MN的问题

楼主(2019-04-28):
请教大神,
线路正常,AMN的一端接三相五线电,一端输出电压是230V。可是在测试中,只要接到50W以上功率的EUT,就不能正常工作。EUT在其他电路试过,是正常的。求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ESH2-Z5 V型网络,4Ines,25A | 4线V型网络·

   1 频率范围为9 kHz至30 MHz·

   2 V型网络与CISPR,EN,VDE,ANSI线·

   3 阻抗(50μH+5Ω)/ /50Ω(幅度和相位)

是300uH的LISN, 差模感量600uH。

你找有ENV4200的实验室再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或者改变电路控制方式,减小你内部的感量,避开谐振确定是否是LISN谐振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谐振了,减小负载也可以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