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tum 如何进行无盘处理???

楼主(2019-04-28):
    提问:

1)altium如何进行内层无盘处理呢?如正片和负片应该怎么操作?

2)Altium如何就标记焊盘和飞线为设置的颜色。走线不随着颜色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A:
    1.选中过孔更改过孔属性为“top-middle-bottom”把中间层焊盘改为跟过孔一样大,在中间层布线时中间层将无孔环的,可以改善背钻效率,你说的正片和负片应该怎么操作?不太懂你的意思。

2.设置PCB飞线焊盘和布线的颜色有两种方法:1.在原理图的视图/设置网络颜色,设置选定的网络颜色,然后更新到PCB中;2.在PCB编辑窗口,打开PCB活动面板,在面板中双击你需要的网络,去设置你想要的颜色,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中过孔更改过孔属性为“top-middle-bottom”把中间层焊盘改为跟过孔一样大,在中间层布线时中间层将无 ...

我以为正片和负片的设置无盘焊盘的方法不一样!

    如果按方法设置网络的颜色的话,每层的走线、焊盘、飞线和铜皮都有颜色改变!
    我想就是不改变走线的颜色。每层走线的颜色可以设置成每个层的颜色!走线不随这颜色改变而改变!

网友B:
    负片本来就是无盘,AD正片还真不知道怎么设置。等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正片和负片的设置无盘焊盘的方法不一样!

    如果按方法设置网络的颜色的话,每层的走线、焊盘、飞 ...

可以说说你的这种网络颜色设置的应用场景吗?将帮你深入解答,此外用右键的查找相似,可以单独选中同一网络的焊盘或过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中过孔更改过孔属性为“top-middle-bottom”把中间层焊盘改为跟过孔一样大,在中间层布线时中间层将无 ...

内层无盘后。如果想走线的变成有焊盘的怎么操作?
不然直接从HOLE里走会不会变成走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层无盘后。如果想走线的变成有焊盘的怎么操作?
    不然直接从HOLE里走会不会变成走不出来???

    正常走线就可以的,可以从无孔环的孔走出来的,你可以理解走线还是从孔环开始的,但AD会自动修掉多余的孔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走线就可以的,可以从无孔环的孔走出来的,你可以理解走线还是从孔环开始的,但AD会自动修掉多余的孔 ...

AD自动修改也不好啊!如果规则设置成了VIA to Trace为0.1mm。加入没有焊盘不就是变成了hole to Trace为0.1了吗?
这个Hole to Trace为0.1mm。板厂应该做不出来吧???

    您说的AD会自动做无盘处理,但是出的Gerber里还是有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你的这种网络颜色设置的应用场景吗?将帮你深入解答,此外用右键的查找相似,可以单独选中同一网 ...

    我想要的效果是能做到改变颜色,就是不改走线原来的颜色。我要每层的走线的颜色一样!

    其他焊盘和飞线还有铜箔可以任意设置颜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片本来就是无盘,AD正片还真不知道怎么设置。等大神解答

tools菜单下有remove unused pad shapes
    可以remove,也可以restore,支持via和p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自动修改也不好啊!如果规则设置成了VIA to Trace为0.1mm。加入没有焊盘不就是变成了hole to Trace为0. ...

    VIA to trace安全距离规则与hole to trace安全距离规则是独立设置的,两者优先级相同的,建议VIA to trace为6mil, hole to trace在7mil以上建议用12mil, 打快板时方便些,每家基本都可以达到的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A to trace安全距离规则与hole to trace安全距离规则是独立设置的,两者优先级相同的,建议VIA to trac ...

    AD09能不能设置Hole to trect的间距?或者Shape to trace这样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ols菜单下有remove unused pad shapes
    可以remove,也可以restore,支持via和pad

    Allegro里有这功能!Altium好像没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Allegro里有这功能!Altium好像没找到这个功能!

    可能是版本问题吧,只能说AD17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版本问题吧,只能说AD17有。

    AD目前最新的AD19怎么样!AD09稳定不怎么卡!但是有些功能还是不全的!
    AD19如何呢?

网友C:
    AD19要64位才能装,电脑太烂,还没能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19要64位才能装,电脑太烂,还没能尝试

个人觉得还是AD09比较顺畅!有没有其他版本跟09差不多顺畅的?

网友:
    我觉得AD17.1.6还不错,用了1年左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D09能不能设置Hole to trect的间距?或者Shape to trace这样设置啊?

    AD09没有用过,不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