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调EMC请教大神

楼主(2019-04-28):
家用空调做EMC怎么感觉要求好低啊  ?
我做了快大半年了,  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最多就是浪涌和脉冲群抗扰度出现跳机,不过结束后能自动恢复。  请教大神,  后期应该怎么做才能有进步,非常感谢!
因为整天看资料 ,也记不住多少。

网友A:
哥不是吧?空调EMC其他问题都没有吗?空调电源的传导啥的好过?我也想去你们公司了

网友:
家用的小功率的貌似真的较少问题,我看那几个空调厂商的设备都是测试32A-100A左右的大功率中央空调。

网友:
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不是吧?空调EMC其他问题都没有吗?空调电源的传导啥的好过?我也想去你们公司了

    请问传导实验比较难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