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微带线选用什么材料的介质板,其介电常数是多少?

楼主(2019-04-28):
一般微带线选用什么材料的介质板,其介电常数是多少?

网友:
一般要求不高的微带线,选FR4就行了。
介电常数变化范围较大,4.0-4.8。
可以指定厂家要求阻抗匹配,让厂家控制。

网友:
要求不高的微带线,选FR4就行

网友:
正常的应用都是fr4几乎好多产品都能用

网友:
一般的 2.4G   F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