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laze AXI总线实现OLED显示

楼主(2019-04-29):
     MicroBlaze  AXI总线实现OLED显示
   ISE12.5 ,包含EDK工具。串口软件SSCOM32。实验NANA_LX16开发平台
实验步骤及说明
OLED作为从设备,主设备通过SPI控制协议和OLED模块进行通信,硬件接口为PMOD接口,OLED模块内部集成SRAM存储设备缓存显示数据。OLED模块使用4wire SPI串行方式,其信号包含:SCK(时钟),CS(片选),MOSImaster output slave in),D/C(data or control),
RESET(复位信号),通过SPI发送控制及显示数据完成对OLED显示输出。显示前,首先要对OLED显示属性进行设置,包括显示分辨率,显示亮度等初始化信息,SPI配置是单向的,有的配置命令需要发送配置命令和配置字,比如配置显示地址模式,需要发送双字节命令,20:00;配置为行地址模式;配置完成后,需要将显示数据以字节形式发送到显示缓存中;

在AXI系统总线下,搭建软核的关键部分步骤如下;
1添加GPIO外设;
2、单击YES;添加IP;
3channel1 的位宽设置为2;其它默认;单击OK;

4SPI外设选择接口连接,将不用的信号线断开;

5-24
5,对SPI所需要的SCLK,SS,MOSI信号进行连线,扩展到外部接口。
6、设置GPIO 接口属性,完成信号线RESET,D/C信号分配。在此只是这只两个输出信号。

7、进入SDK初始化界面;
8、关掉Weclome面板;

9、file->new->application project;
10、点击Next;
11、选择Peripheral Tests;点击Finish;编译完成。
12,需要修改代码,并添加字库;将font.h文件和main.c文件直接拷入x:\oled_sk\oled\soft\oled\src工程目录源文件下;删除testperiph.cproject->built all
13、编译完成,生成elf后缀文件;
14、下载bit,Xilinx Tools>program FPGA;选择bit目录
15给板子上电,板子使用6V,3A,电源,注意jtag 下载方式选择,选择***;上电下载;
显示下载进度;
16bit下载成功后,运行OLED程序;
17、点击OLED,右键选择Run As->launch on hardware;
  18、查看板子现象;
运行oledmain.c程序,显示ASCII码字符以码值。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