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衰减器时需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9-04-29):
    选择衰减器时需注意的事项

    有线电视系统里广泛使用衰减器以便满足多端口对电平的要求。如放大器的输入端、输出端电平的控制、分支衰减量的控制。衰减器有无源衰减器和有源衰减器两种。
    在指定的频率范围内,一种用以引入一预定衰减的电路。一般以所引入衰减的分贝数及其特性阻抗的欧姆数来标明。在有线电视系统里广泛使用衰减器以便满足多端口对电平的要求。如放大器的输入端、输出端电平的控制、分支衰减量的控制。
    衰减器有无源衰减器和有源衰减器两种。有源衰减器与其他热敏元件相配合组成可变衰减器,装置在放大器内用于自动增益或斜率控制电路中。无源衰减器有固定衰减器和可调衰减器。固定衰减器由电阻组成,不影响频率特性,常用T型或π型网络组成;(有关常用75Ω阻抗T型、π型不同衰减量的电阻数据可参阅共用天线电视系统一书);可调衰减器由电位器组成在调试中及电平调整中使用。 要求衰减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应和接口端匹配,有线电视系统里都应为75欧。衰减器的频率特性要满足系统的频率范围要求,在频率范围内衰减器的衰减量应和频率无关。因此,常用电阻元件组成。 频率范围不同,衰减器的形式也不同。有用同轴线作衰减器;在波导系统中,常用吸收电场能量的膜片作衰减器;也有采用固态二极管(如PIN二极管)在微波频段内制成波导或同轴线系统的可以电调谐的衰减器。衰减器常用于多种电信设备和电子仪器中。
    衰减器选择时需注意:
    1、频响:即频率带宽,一般用兆赫兹(MHz)或吉赫兹(GHz)表示。
    通用的衰减器一般带宽为5GHz左右,最高要到50GHz。
    2、衰减范围与结构形式:
    衰减范围指衰减比例,一般为3dB、10dB、14dB、20dB不等,最高可达110dB。
    其衰减公式为:10lg(输出/输入),例:10dB表征:输出∶输入=衰减倍数=10倍。
    结构形式一般分两种形式:固定比例衰减器与步进比例可调衰减器。固定衰减器是指在一定频率范围固定比例倍数的衰减器。步进衰减器是以一定固定值(例1dB)等间隔可调比例倍数的衰减器,又分为手动步进衰减器和程控步进衰减器。
    3、连接头形式和连接尺寸:
    连接头形式分为BNC型、N型、TNC型、SMA型、SMC型等,同时连接头形状具有阴、阳两种。
    连接尺寸分为公制与英制形式,以上根据使用要求决定;如果连接头的型式多样需要连接,可以配用相应的连接转换头,例:BNC转N型头等。
    4、衰减指标:
    衰减指标,有多方面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衰减精度、承受功率、特性阻抗、可靠性、重复性等。

网友:
    看看选择衰减器时需注意的事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