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蓝牙输出阻抗不一定是标准的50oz的阻抗,那我们应该怎么调试国产蓝牙芯片和...

楼主(2019-04-28):
国产的蓝牙输出阻抗不一定是标准的50oz的阻抗,那我们应该怎么调试国产蓝牙芯片和板载天线的的阻抗匹配呢

网友:
通常来说,厂家都会提供芯片的输出阻抗。所以你先调整芯片端的输出阻抗与芯片共轭就好。天线的话直接调到50欧。蓝牙这种产品,天线回损在-10左右就OK了

网友:
根据厂家推荐,调试芯片输出到50欧姆。
然后调节天线调试和匹配电路,也调到50欧姆。

网友A:
芯片端的,我们是直观的看输出功率, 中高低信道平整,且跟芯片直接输出的功率接近即可。。。。。。但是匹配天线端的阻抗时 发现耳机带电匹配跟不带电 匹配出来的参数 差异很大,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以哪种为准呢 ?

网友(2020-10-28):
引用 网友A:
芯片端的,我们是直观的看输出功率, 中高低信道平整,且跟芯片直接输出的功率接近即可。。。。。。但是匹 ...

加我Q,一起交流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2805580231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5075-1-1.html

请参考